RT-Thread在富士通Easy Kit开发板上的移植之DS18B20

楼主:
前段时间忙里偷闲写了一个DS18B20在富士通Easy Kit开发板上的测试程序,调试成功了,一直没有传上来,因为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所以一直羞于传上来。

周末看了yang.aiquan 的“RT-Thread在富士通Cortex M3 Easy Kit开发板上的移植”,心里痒痒的。突然有种冲动,想把DS18B20添进RT-Thread中来。

由于以前没有接触过系统移植(以前买过邵贝贝的UC/OS书,很惭愧,书到现在还没有仔细看),心里有些没底,所以很期待能完成DS18B20在RT-Thread应用。

还好吧,用了半天功夫凑出来了 ,已经在富士通Easy Kit开发板测试成功

DS18B20的接法是按照DIY板原理图去接的。DS18B20的2脚是数据线接P43,1脚是GND,3脚接3.3V,2脚和3脚之间接个4.7K电阻。

照片明天传上来。

网友:
DS18B20接法同上。这是不含RT-Thread的DS18B20测试程序,测试成功。

网友:
队长,我也写好了本来也想上传的,想不到你捷足先登了

网友:
呵呵,那个单纯的DS18B20,我也不好意思传上来,直到看到RT_THREAD,我就想把DS18B20添加到RT_THREAD中,结果成功了。所以才传上来,这是我的第一个和嵌入式系统有关联的试验。论坛专区里面只有官方例程,没有大家自己做的实例,故发了上来,要知道我以前连UC/oS都没有玩过,有点小激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当在仿真的时候,可以读取18b20的数值,液晶上显示的是4行数值,分别是:ADC  0074
                            CPU  0038
                            KEY   NO KEY
                             T        0290
但是当我断开仿真,按下复位按键,最后的一行数值就消失了。这是什么问题呢?您的板子会出现这种问题吗??
还有就是程序有一个警告。

网友:
回复 网友B:

T  0290表示温度是29.0度。
断开仿真,按下复位按键,最后的一行数值就消失了,是因为没有把程序写进芯片。
还有就是程序有一个警告。这个我记不清了,我得回去看一下才能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IAR 软件下的fujistu这个文件夹可以拷给我吗??
QQ:1394024051

网友:
怎么下不了啊

网友:
能给我发一份参考一下吗?731880668@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