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一个关于变压器参数测定

楼主:
从废弃的电视机上拆了个,变压器,外面有铁壳封起来的。有什么方法测得功率?

网友:
变压器的功率按照定义是根据变压器是温升来决定的,意义就是加一定负载的时候变压器的温度比环境温度高多少。如果这个温升可以接受,那么就能满足这个负载测试下的功率。如果想用的话可以慢慢的加大负载, 看看什么时候输出是额度电压,这个时候的负载就是能正常工作的温度,一般和设计功率差不多,可能上下有一些偏差。但差的不多的话都可以使用

网友:
“铁壳封起来的”变压器一般为工频变压器,
楼上讲得很好,也是很实用的。

还有个功率指标,极限功率:即接上最大负载,让铁芯接近饱和,或,接上能输出最大功率的负载(即负载电阻等于变压器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