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无线数据模块硬件调试经验

楼主:
先看一下zigbee模块集体照吧:

焊完这么多,测试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下面我就来说下,顺便给即将收到套件的筒子们一点经验。

1:这么多模块中,首先最重要的一环是程序的下载,我测试的时候,当时有8块板是不能下载程序的。其它的都可以,首先我检查了电源是正常的,然后我就怀疑是不是我芯片焊接的不好,这样我就把芯片又重新上锡,把各个PIN都烫了一遍。测了下JTAG口到PIN之间是否连。结果是连接的,但是还是不可以下载程序,调试器依然显示RED ERROR。没办法,检查其他的,跟JTAG有关的还有什么了,没错就是RESET。这时检查复位电路,发现复位PIN对地短路了,难道这是问题关键,为了谨慎,再检查了下可以下载的模块,发现它们的复位PIN没有对地短路,再检查下为什么了,突然发现我的复位电阻被我焊成了1R5 = 1.5ohm;而我原来焊接的是15K ohm。更换电阻后,一切OK。

2:没有发出绑定节点的信号,这个最让我头疼。上电后软件下载进去,插上底板,只是灯闪了下。然后用USB DONGLE测不到信号,让我很是着急。首先灯闪了下,说明没有问题,那我就检查芯片的焊接,也重新上锡,烫一遍。还是不行,检查射频电路,把焊点,尽量圆润,顺畅。好了,还是没有办法。拿示波器测,发现两个晶振的信号都测不到(我的这个示波器,让我很受伤啊。顺便抱怨下:鼎阳的示波器,垃圾中的极品,贪便宜吃亏了,也算给大家做个教材吧。前段时间还有人做他的广告,我就懒的讲了。等过段时间有米了,想去买个安捷伦的吧!)。没办法示波器不能用只能想其它的方法,我发现上电的工程中,LED闪的时候是有顺序的,虽然很快,但是还是能发现,于是我推测这个程序应该是跑了,至少32M的晶振是工作了。然后我再去看了下好的可以发射信号的,发现他们发射信号是很规律的,1S中一次,这让我想到RTC,是不是32768的晶振有问题了。然后我拿手碰了下32768的晶振,结果信号出来了,我一复位他又没了。怎么回事了,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是我的起振电容不够了,于是我换了个大一点的原来是20pF的,我换成了30pF的,发现还是不行。那就只有接触不好的原因了,我把32768的PIN上锡烫了下,连接测试。终于OK了。

以上就是这次调试碰到的两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有筒子要用的话,发现没有信号发射出来,不妨试试我上面的方法,基本可以解决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猫哥辛苦了!!
谢谢!!

网友:
猫猫,你的32K晶体外壳没接地。

网友:
哇,列队不齐

楼主辛苦了

网友:
猫哥,你这块板通讯距离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