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MSPG2553 多通道AD转换的程序

楼主:
我做了个MSPG2553多通道转换的实验,多个通道使用的是一个寄存器,不好识别是哪个通道转换的结果,谁有好的思路,可以告诉下我

网友:
每个通道完成转换的时候好像都会产生中断标志的吧,打开中断在中断中取出来不行么?

网友:
eeeee

i have

G2553

网友:
可以用DTC呀,设置一个数组,把每次的结果存在那里面,方便后期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