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设计一个开发板,电源部分需要考虑什么

楼主:
设计一个开发板,电源部分需要考虑的几个问题是什么呢,畅所欲言,欢迎大家发言!

网友:
稳压很重要,还有就是电源能承受的电流,个人感觉是越大越好,电源散热也要做得周到,如果板子不单单自己使用的话,最好能有多个常用的电压输出,象3.3v,5v。最后,个人感觉很重要的一点:一定要放个1~2A的 可恢复保险丝,这个很实用。暂时能想到的就是这些····

网友:
性能要求高的使用LDO,性能要求低的选用DC-DC;注意去耦合,开发版系统的信号噪声干扰主要从电源部分进入所以特别高频电路,更要注意,去藕电容一般有一个极性电容和一个无极性电容并联组成.

网友:
开发板电源主要看你上面有什么供电要求,单供数字系统无所谓,但是如果有模拟部分,比如AD、DA、RF、步进电机之类就要特别处理,这个要考虑的多一些,模拟地和数字地要 分开,滤波的处理等等。

网友:
通常的开发板不含模拟器件,功耗也不大,常规的开关/线性电源即可满足,如果考虑对外供电则根据目标系统的需求设计就是。

网友:
电源完整性~

网友:
要看开发板上都有什么功能,根据需要进行选择。如果不含模拟部分使用电流也不大,则可以直接使用一个LDO芯片。如果含有模拟部分,或者对电源有特殊的要求,就要根据特殊需要进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