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g2553不能产生PWM波啊,求大神指教啊!

楼主: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停止看门狗
  init_clk(); //初始化时钟

  P2DIR |= BIT0; //方向为输出
  P2SEL |= BIT0; //选择外部模块功能

  TACCTL1 |= OUTMOD_7;
  TACCR0 = 1000-1;
  TACCR1 = 500;
  TACTL |= TASSEL_2 + MC_1 + ID_0 + TACLR;

  _BIS_SR(CPUOFF);
}

网友:
寄存器设置不正确 TA1CCTL=OUTMOD_7;TA1CCR0=1000-1 TA1CCR1=500;P2DIR|=BIT1; P2SEL|=BIT1;

网友:
参考范例程序~

网友:
P2DIR |= BIT0; //方向为输出
  P2SEL |= BIT0; //选择外部模块功能

  TACCTL1 |= OUTMOD_7;
  TACCR0 = 1000-1;
  TACCR1 = 500;

--------------------
错了
要么 前面改成P1口 因为是TA0
要么 该TACCR0 -》ta1ccro吧 寄存器配置不对

网友:
TA1CCTL=OUTMOD_7;
输出模式没选择  怎么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