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删除430密码

楼主:
怎么删除430密码

网友:
LZ说的是什么密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的我也说不清楚,下载软件上说得是:“密码验证失败,Flash已全部擦除,请删除密码后重试。”

网友:
还是不大清楚,什么软件,做什么下载,需要LZ把状况描述的更详细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BSL程序下载

网友:
楼主可以检查下载地址

网友:
貌似bsl密码就是中断向量表,具体参加手册或者搜索本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