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汇编宏的换行问题

楼主:
一个宏,TI规定最多可以带128个参数。

我编了个宏,带了六个参数,使用宏时参数的字符比较长,如果写成三行倒是很好,

然而我用了直接断行,编译时有错误;如果用C中的“\”来换行,也出现错误提示。

纳闷:怎么另起一行书写呢?

网友:
用C写吧

网友:
CLA程序,没有C支持。
再一个,与时间关系密切的,还是汇编好

网友:
哦,那找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阿胶。
看来以后用CLA就方便了,

以后试一下它的代码生成的效率

网友:
这个要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