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JK250-180u实现ADSL系统过流保护

楼主:
自恢复保险丝对信号传输的影响
由于自恢复保险丝的使用,给系统带来了附加的电阻值,因为担心这种附加电阻值导致对信号传输率和距离的影响很多 ADSL设计人员不敢采用这种过流保护方案。事实上,线路中的输入阻抗的确会由于自恢复保险丝的使用而产生小的变化,而且自恢复保险丝的电阻值增大时这种变化也会变大。但是,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线路中输入阻抗增加的数值并不等于自恢复保险丝的阻值,这是因为输入阻抗是与传输线路相关的参数,两线同时增加自恢复保险丝的电阻值是基本平衡的,所以在传输频率范围内的输入阻抗值保持相对不变。 根据有关媒体的报道,New Hampshire 大学的 ADSL 协同实验室对采用了自恢复保险丝元件的 ADSL设备的传输距离和传输速率等性能进行测试。其结果也表明使用自恢复保险丝带入用户环路中的附加阻值对于线路阻抗的影响非常轻微。虽然自恢复保险丝会给线路带来某种程度的衰减,但衰减曲线(使用自恢复保险丝后信号衰减VS频率)显示衰减仅影响低频率段信号的传输,在 ADSL的频率范围(26kHz~1.1MHz )内衰减曲线大部分是平直的,因而衰减的影响相对较小。实验室提供的数据还显示:线路长度在 16000 英尺内所测得的传输率与没有使用自恢复保险丝器件时的传输率并没有明显的不同。试验中对所有条件均进行了测试,证实成功连接的最长线路长度达到 17500 英尺。这一结论说明使用自恢复保险丝器件设计的 ADSL 设备能够提供与使用其它非自复式保护器件的ADSL设备具有同等程度的传输率和传输距离,也从另一个方面对使用自恢复保险丝元件进行 ADSL设备的过流保护的可行性提供了充分的论据。
JK250-180u自恢复保险丝的使用 如图所示
通常 ADSL系统中采用的是对线路接口的保护,这种保护一般将自恢复保险丝设计安装在分离器前,以便实现对整个系统的保护。为了获得安全和可靠的性能,电信网络设备必须符合各地方安全管理机构所要求的配备过电流和过电压保护措施的标准。在 ADSL系统中使用的保护器件的作用就是让设备满足相应标准。JK250-180u的自恢复保险丝符合 ITU-T K.20《安装在电信中心的电信设备耐电压和电流的能力》和以该标准为参照的其它标准,专用于对ADSL系统局端设备进行过流保护(用户端和局端的分离器电路结构相似,客户可根据需要选择是否进行用户端保护)。
JK250-180u自恢复保险丝热容量和动作时间/温度特性使其动作电流较好的与设备故障电流匹配,从而缩短了较低故障电流下的动作时间。其主要其性能参数具体见表 1。过电流保护元器件的动作时间影响着其通过能量和表面温度,相同的过电流情况下动作时间越快通过能量越小,对设备的损坏程度就越低。与其它保护方案相比之下,自恢复保险丝的反应更为迅速,而且保护后元件的表面温度比较低,故障电流对其表面温度的影响较小。由于自恢复保险丝产品保护后电阻变得非常大,能够通过的电流很小,因而动作后的损耗功率也较小。JK250-180u自恢复保险丝的电阻\温度特性曲线见图 2。
最大冲击电流 |
3.0 ARMS |
最大冲击电压 |
250 VRMS |
最大过载电压 |
3.0 ADC |
最大电压 |
60 VDC |
25℃最大不动作电流 |
0.18 A |
25℃最小不动作电流 |
0.65 A |
3.0A典型工作时间 |
0.5 S |
3.0A最大动作时间 |
2.0 秒 |
起始零功率电阻 |
0.8~2.2Ω |
动作后1小时最大电阻 |
4.0Ω |
注:最大电压60VDC是UL-1434认证中老化试验对应使用的测试电压
在ADSL系统中使用JK250-180u自恢复保险丝不仅对过电流故障提供了更为严格的保护而且性能可靠、安装方便、大大减少了设备的使用和维修成本。此外,针对ADSL系统我司还开发了其它系列产品,用于满足用户端设备、数据线接口的防护需求等,详细说明可查阅对应型号产品的应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