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icai123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贴片三极管与非贴片的判断方法是一样的。用个万用表就可以量了。

现在较多的引脚排列顺序是B、E、C,但在没有datasheet的情况下,还是量一量为好,因为有些三极管并不是按照BEC的顺序排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量啊,求指教

网友:
先弄清楚晶体管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搭成基本共射极放大器形式即可获知。
以NPN型晶体管为例讲讲具体方法,假设晶体管是完好的:
先找基极,将数字万用表置于二极管档,红表笔接一个管脚,然后依次用黑表笔接另外两个管脚,然后再换个管脚接红表笔,黑表笔同前操作,直到两次测量的值均明显小于极大值时红表笔所接管脚即为基极B。然后搭成共射极放大器判定C和E:取一个1K-10K的电阻,不方便的话可用水(自来水、口水、汗水都行)打湿一个手指代替,基极B悬空,分别用红黑表笔接剩下的两个管脚,同时将基极B与红表笔用电阻或湿手指连通红表笔,然后同样的方法交替测量剩下的两个管脚,当万用表指示的数值相对最小的一次时,红表笔接的管脚是集电极C,黑表笔接的是发射极E。
如果是PNP管,则交换红黑表笔得到同样结果时相应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