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信号用什么芯片放大较好

楼主:
请问频率在40MHZ左右的高频信号用什么芯片放大好点呢?

网友:
输入信号的幅度?需要多大增益?
这个频段没有专用的放大IC,一般多用晶体管搭。

网友:
之前采用几款高频运放放大,但是带载能力太弱;如果只是信号放大,可以采用运放放大,如果进行功率放大,则需要采用三极管进行功率放大

网友:
这个频率上,多数是使用分立三极管,而且多数是使用并联谐振回路作为三极管集电极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