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IGBT模块是否损坏的方法

楼主:
谁能告诉我检测IGBT模块是否损坏的简单方法是什么?非常感谢

网友:
方法越简单,越不准确,但简单的方法也可以说明问题。

拿个万用表,内电池5V以上最好,黑接C,红接E,G分别与黑短路、与红短路,

网友:
IGBT是双极和MOS工艺的混合体,弄清基本原理即可用万用表测试,数字表的话用二极管档,楼上的方法即是如此,当红表笔接C、黑表笔接E,栅极G接红表笔时,IGBT应该导通,这时万用表有低于极大值的读数,而其它情况都应该是极大值,如此管子可以基本上判定是好的,至于耐压、功率等参数则需要专用仪器测试,万用表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