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芯片可以测量功率和功率因数?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现在有什么芯片可以测量功率和功率因数?

网友:
功率测量芯片很多,世界几个著名公司都有这个产品。你也可以用个单片机完成。
功率因数是根据能量计量算出来的,

网友:
现成的芯片可以使用电度表片,只是要注意有些廉价的电度表片不支持功率因素的测量。如果追求更高的测试精度可以用电流、电压互感器加运放、AD、MCU系统实现,互感器可以得到电压、电流的数值,然后根据相位差即可计算得到功率和功率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