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MOSFET时,怎样消除静电的影响

楼主:
请问大家测量MOSFET时,怎样消除静电的影响呢?

网友:
测试时人要先放放电,可以去摸摸有水的水龙头之类,最好是带上放静电指环或手环,同时可靠的接大地,测量仪器如果是交流供电的也要可靠的将系统地接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