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本地安装ssh服务?

楼主:
现在需要在ubuntu下安装ssh服务,查了些资料,都是介绍在联网的情况下安装。

1,如何在本地安装?不联网的情况下。

2,ccs中有sftp将ccs编译的文件down到beaglebone中,现在sftp连接失败,提示ssh服务没有开,

     问一下这里说的ssh服务是ubuntu的还是beaglebone上linux的?

谢谢!

网友:
1.如果Linux选择的Ubuntu,最好是能上网,因为Ubuntu的很多服务需要在网络上下载,这也是Ubuntu的特点,如果实在没有网络,可以尝试下载离线升级包,也可以选择其它Linhux版本,比如RHE

2.CCS下的提示,有可能是win系统下的SSH服务,可以在win安装SSH服务

网友:
谢谢你,
问题解决了,在arm上换了一个文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