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怎么用MSP430控制1602输出文本??

楼主:
用430F149,然后用P2,P4口接1602,输出文本为:“V1:1234567”

网友:
这个是比较基础的

你自己找个1602的驱动,然后就可以自己写主函数里向液晶发送你想要写的数据即可。

网友:
。。

我知道比较基础啊,我是刚刚接触430,所以这个不会啊,就是程序不会写

网友:
找个51程序移植3 找个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