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单片机里面ADC做0-5V电压表,应该要有哪几个步骤啊

楼主:
用STC单片机里面ADC做0-5V电压表,应该要有哪几个步骤啊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做出过什么东西了?你问的问题有很多了!

网友:
希望有人回答,我也想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做的是都是蛮简单的比如说DS1302什么的12864显示的,不过我不知道怎么学了,感觉很乱,我是初学者

网友:
做电压表配置一下AD就行了,没有具体使用过,一般来说就是一个AD的初始化,设置采样启动方式,基准等。然后就可以启动转换了,等待转换完成,读出AD的值。转换一下就行了。比如10位AD,基准电压(参考电压)是5V,AD准换的数据是512,那么电压值就是5*512/1024,把这个值显示出来就是电压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我做好了,谢谢你了,现在打算用ICL7135芯片做AD转换,你有这个资料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片上十位多好啊

网友:
希望有人回答,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