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句话的程序,我找不到哪里错了

楼主:
我在主循环中想让LED闪动,这样写
void main()
{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点亮LED
        for(i=0;i<0xfffffff;i++);                      // 延时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灭LED
   }
我用的stm32103rb单片机,单片机时钟 GPIO 等 初始化肯定没有问题,我用的是keil4
如果我把主函数改成
void main()
{
  while (1)
  {
    for (i = 0; i <5 ; i++)
    {
      if (i %= 1)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else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for (i=0;i<0xfffffff;i++);
    }
  }
}
这样改后LED就能闪动了,但我总感觉第一个比较简练,却不好使,led一直亮,不知道为什么,请大家找找原因

网友:
灭灯后面也要加延时 while(1)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2); // 点亮LED for(i=0;i<0xfffffff;i++); // 延时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 //灭LED for(i=0;i<0xfffffff;i++); // 延时 }

利用位带特性可以更简洁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灭灯不延时,灭的时间就太短,不可能观察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呀,这么马虎呢,脑袋不好使了,哈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