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过渡状态如何理解?

楼主:
#define TRST 0xC3               // 过渡状态

是把它当作内存来用的吗?

如果不是那它到底是怎样?

0xC3是不是用作一个地址,而不是一个常量.

网友:
#define TRST 0xC3  就是一个常量。至于这个常量做什么用,是地址还是数据,看你怎么用了。至于这个过渡状态,应该是你某个寄存器或者自己定义的变量变换过程中的一个不确定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