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固件库中的一个奇怪问题

楼主:
  1. //固件库
    typedef enum {RESET = 0, SET = !RESET} FlagStatus, ITStatus, BitStatus, BitAction;

    //为了封装我重新定义的
    /*typedef basic data-type*/
    typedef GPIO_TypeDef GPIO_PORT;
    typedef GPIO_Pin_TypeDef GPIO_PIN;
    typedef BitStatus BitVar;

    //如果我没理解错typedef的话,从此,BitVar和BitStatus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以下是我的一段测试代码、
  1. int main(void)
    {
    BitVar Result;

    SetGpioMode(GREEN_LED,OUT_PP);
    SetGpioMode(KEY,IN_PU);

    while(1)
    {
    // things very strange,i couldn't use SET as a logical-result as i want.
    // but RESET ! or just ' ' works well.
    //but also with the function re-package by myself.
    //(so they are right,but because of the same reason as above...)
    // set could be only 1.
    // but why (BitStatus couldn't force to change it?)

    Result = Gpio_ReadPin(KEY);

    if(Result)
    WriteGpioPin(GREEN_LED,SET);
    else
    WriteGpioPin(GREEN_LED,RESET);
    }

    //------------------------
      BitVar Gpio_ReadPin(U8 pin)
        {
            U8 RealPort;
            U8 RealPin;

            RealPort = GetPort(pin);
            RealPin =  GetPin(pin);

            switch(RealPort)
            {
                case PA:
                  return ((BitVar)( GPIOA->IDR & (GPIO_PIN)(1<<RealPin) ));
                  break;
                case PB:
                  return ((BitVar)(GPIOB->IDR & (GPIO_PIN)(1<<RealPin)));
                  break;
                case PC:
                  return ((BitVar)(GPIOC->IDR & (GPIO_PIN)(1<<RealPin)));
                  break;
                case PD:
                  return ((BitVar)(GPIOD->IDR & (GPIO_PIN)(1<<RealPin)));
                  break;
                case PE:
                  return ((BitVar)(GPIOE->IDR & (GPIO_PIN)(1<<RealPin)));
                  break;
                case PF:
                  return ((BitVar)(GPIOF->IDR & (GPIO_PIN)(1<<RealPin)));
                  break;
                default:
                  return SET;
                  break;
            }
        }

    //-------------------------
    }

这段代码不完全是使用的原始的固件库。不过我已经测试过了。效果和使用原始固件库是一样的。

只是有一个奇怪的问题(这个问题换成 就是直接调用原始固件库还是一样的现象。很奇怪)

当我写成
  1. if(Result == SET)
    WriteGpioPin(GREEN_LED,SET);
    else
    WriteGpioPin(GREEN_LED,RESET);

这段代码却没有起到应该起的作用。

但是。如果我把SET 换成RESET 或者 逻辑反 !或者啥都没有(就是判断为零还是非零)。它就完全正常。

我心想。
这个 typedef enum{}BitStatus 应该是定义一个 枚举型数据类型吧。
既然如此。为什么强制转换对它不起作用呢?

我试过如下测试

Status = SET;
if(Status == (BitVar)4)

这个条件是假。

这个非常奇怪。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汗~~~

网友:
Status = SET;
if(Status == (BitVar)4)
SET为非零,这里不知道能把BitVar算作强制转换类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我心想,强制转换总该起点作用呀....

PS:固件库里也是这么干的,类似的。

网友:
枚举类型就是u32吧,我觉得是数据类型的问题(BitVar)1不等于(BitVar)4吧

网友:
那个枚举里边只有SET = 1, RESET = 0,没有你条件中给定的4,所以,那个条件永远也不会成立,只能和0或1比较。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知道啊,所以我才来个强制转换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typedef enum {
  RESET = 0,
  SET = !RESET
}FlagStatus, ITStatus, BitStatus;

网友:
回复 网友D:

what's the value of SET?

网友:
富士通FM3——强抗电磁干扰性、宽电压 2.7V-5.5V

富士通推出144MHZ的CORTEX-M3产品,VCC:2.7V-5.5V,FLASH 60MHZ,以太网,CAN,USB,8路UART,资源丰富,管脚上下兼容!——创兴电子 (授权代理商)_sunny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应该就是1啊
SET = 1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那个强制转换是不行啊。

枚举类型里的东东也是有数值的,两个要相等才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具体啥意思,那这个数据类型没法强转咯?
那该怎么弄才可以实现强转?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猪啊,我不明白你的问题,是判断错了吗??“不起作用”这样说,可是很有歧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这么说也是对的。
我的意思正是
它似乎不能起到我想象中的 强制转换的作用。
比如说,,对于4,我原以为经过它强转,可以变成1,

因为这个数据类型的值只能取0或者1。

但实际上没有。

网友:
明白了,其实是两个问题

1.对于enum定义的数据类型——如果它真的叫数据类型的话,它能起到一个数据类型的作用么?

2.接上面这个问题,如果用这个enum类型来强制转换,它会起作用么?

比方说,按照我当时的理解,我以为是,既然这个enum定义的类型,只有两个可选数值0 和 1,那么,既然我强转了,遇0则0,遇非0就该是1.

但显然,我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这个强制转换应该是不对的,它是什么数值就是什么数值。

今天我先不去确认这个事情,先在这里写,省的我忘了我曾经是这么想的。

网友:
刚简单写了个console测了测,确实如此。

其实对于enum类型,我一直挺不明白的。

那这个枚举有何意义呢?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是你的类型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