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计传感器的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
了解或者用过的能不能说说?加速度计传感器的稳定性怎么样?

假设两个应用情景
一个在地球表面测量倾斜角度,这样的应用情况可能一般的加速度变化可能不会太剧烈,当然在摩托车之类的情况就不知道加速度到底到多大幅度了
另外一个假设戴在手腕上,运动,甚至例如踢球之类的运动

那么时间长了点,同一种加速度计器件的性能参数是不是大不一样了呢?

再例如,假设加速度计的测量范围是3g,虽然抗冲击能力很大,例如10000g数量级的,那么还可以用在运动器材的场合么?即使能用,那么以后性能是不是就不如开始精确了呢,或者换个角度说,如果想用在要求比较高的场合,那么这个器件需要不要在加速度变化剧烈的场合(例如健身运动)是用过?
顺便问问,哪位了解过人的运动加速度一般幅度多大?例如戴在身上跳跃,戴在手腕上运动等等,人拳击的加速度幅度瞬间最大多大?

了解的请不吝说说呀

cqr

网友:
"9个G(30秒)是战斗机针对飞行员承受力设计的极限,就是说战斗机在载员的情况下,不允许有超过9个G的动作;机身设计的极限是15个G。"

上面是网上搜到的,你说的10000g的场景一般人遇不到,也模拟不出来。

EZ430 chronos手表的传感器 CMA3000-D0X 的测量范围是正负2g或者正负8g,可选,我觉得应该够用了,一般也不可能测到过载数据导致损坏传感器灵敏度。

网友:
还是集中贴到这里好了

芬兰 VTI 的 3D-MEMS 加速度传感器 SCA610,采用单晶硅结构,无塑性变形,承受力 70000 g,电容式感应原理,基于电容器极板间距的较大变化,偏移的直接测量,电容器的电容和电荷存储能力取决于两个极板的间距和板面积 A :C = e0 * A/d,使用有限数量的电容器,就能得到高精度和稳定性,并且便于判断。温度系数低于 0.2 mg/oC,非线性度低于 1%,横向灵敏度低于 3% 。SCA610 由一个 8 引脚双列直插的塑料SMD永久模板构成。引架材料是 CuFe2P 镀镍和金。

cqr

网友:
刚才看了datasheet,不能大于10000g(奇怪,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加速度?看来我前面对加速度的理解有误)

Mechanical shock *    < 10 000 g

网友:
10000g,开无敌模式被电磁炮击中……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蛮重要的,不是吗?
所以不放心,问问

就拿手表来说吧,假设,有病,经常拿在手里使劲甩甩,是不是会导致传感器的性能变坏或者参数变化较大呢?如果是这样,虽然对于一些应用可能无所谓,但是如果在哪里在一些要求比较特别的应用是不是就不适合了呢?

网友A:
你说的没错,是应该把各种极限场景考虑到(说实话我也很好奇这款传感器10000g的限制是怎么得出的,难道在出厂前做过冲击测试?扔到离心机里死命转,然后看什么转速下顶不住了,在把转速换算成加速度),这才是严谨的开发态度,主要是我最近比较偷懒,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没错,是应该把各种极限场景考虑到,这才是严谨的开发态度,主要是我最近比较偷懒,呵呵

奇怪,我没有质疑的您的回复有问题呀。“主要是我最近比较偷懒”,和我有什么关系呀

我只是在这里向大家特别是像您这样懂或者在研究这方面的人的问题,我自己就可以偷懒了,呵呵。不过我脑袋本,动作慢,确实没那么多时间查这个又查那个的

网友:
我说最近比较偷懒的意思是考虑问题不太全面,只考虑了正常使用场景状态,没考虑异常使用场景。

我也是新手,没啥研究(这可不是谦虚,话说我觉得在这个领域我还没资格谦虚),多多交流、共同学习。

查东西确实比较麻烦,要是有个能理解自然语言的人工智能就好了,有啥问题直接发问,然后就自动帮我们把不需要的信息过滤掉,只返回最想了解的部分。

网友:
还是要谢谢您提供的资料和链接

想飞机和火箭之类的,都是大质量的,推力虽然大的惊人,但是加速度可能不一定那么大呀,我是猜 的呀

不过我傍晚看了您提供的链接帖子,一般物体1米跌落地面的瞬间可以达到1000g呀

所以还是不放心,向大家了解拿在手里挥动,最大能到多大加速度?特例例如拳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SCA610的datasheet,这款芯片是倾角计不是加速度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