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的BSL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2-07-03):
MSP430F149的BSL下载程序问题
刚开始学430,使用的是MSPFET,基本设置是按照正常的设置方法,想用BSL下载程序,但是能复位,不能下载,提示Erase failed. Synchronization error。求高手帮忙
failed
error
程序

网友A:
求大神解答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
我知道了,BSL下载器有RXD和TXD,我的板子上分别接1.1和2.2端口。刚开始我接错了,现在改对了,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A:
什么意思?我好像什么都是和之前一样的,但后来就下不进去了

网友B:
同问
请问你找到原因了吗?我也刚学,也是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我就不知道咋办了。。。

网友:
下载的时候是DTR-RESET,RTS-TCK,TXD-P22,RXD-P11,
当串口来用的时候是RXD0-TXD,TXD0-RXD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大神,我还是不会啊,再教详细点吧,先谢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知道你的板子跟我用的一样不,关于BSL区,我的板子就是这样的,用短接帽来接
当你想把这个USB口当下载模块来用的时候就是分别接DTR-RESET, RTS-TCK, TXD-P22, RXD-P11,
下载完之后如果想当成串口来用的话就接RXD0-TXD, TXD0-RXD
没提到的其他地方空着就行。
话说这种东西开发板的使用说明应该是有的,没有的话找你买的厂家要。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好的,我看了下,接法应该没有问题,我纠结的是我同学的软件可以烧进去,我的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