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交易本周新货——原始版 MetaWatch

楼主:
这一次的 MetaWatch,是原始版 MetaWatch,仅支持android设备连接,不是上一次的那个还能支持iOS系统的
具体的解决方案是 MSP430F5438A+CC2560蓝牙芯片。

可惜依然有些贵啊,要是RMB就好!

网友A:
看起来相当不错,就是不知道电力能维持多久

网友A:
刚搜到的规格:

SPECIFICATIONS

Compatibility: iPhone 4s (iOS 5 and up), most devices with Android OS 2.3 and up. Potentially any programmable device supporting Bluetooth 2.1 and up device with Serial Port Profile (SPP) connectivity, or Bluetooth 4.0 with BLE GATT capability.
Case / strap: 3 ATM water resistant stainless steel, black or white replaceable genuine leather strap
Colors: black or white
Display: Mirror polymer network LCD (96x96 pixel). Fully reflective for direct sunlight
Lens: Scratch-resistant, mineral hardened glass
I/O: 6 fully programmable buttons, 3-axis accelerometer, vibrating motor & ambient light sensor
MCU: TI’s ultra-low-power MSP430™ microcontroller (MSP430F5438A)
Radio: TI’s CC2564 Bluetooth 4.0 transceiver; with profile support for SPP and BLE-GATT
In Box: One development system watch (your choice of steel and black or white), one charging / programming clip, one micro-USB cable

网友:
功能就是这个,但是这周交易的是个origin版本只支持android的版本,上一次的交易是支持iOS的
引用 网友A:
刚搜到的规格: SPECIFICATIONS Compatibility: iPhone 4s (iOS 5 and up), most devices with Android OS 2.3 and up. Potentially any programmable device supporting Bluetooth 2.1 and up device with Se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相当不错,就是不知道电力能维持多久

最新的1.0固件待机2~3天,关闭蓝牙的话4~5天左右。

补充一下总结的优缺点,
优点:可以自己DIY固件和软件;不会漏接来电(会震动的);简单的短信比如验证码,从表上就看了不用掏手机;比较潮,可以显摆一下XD
缺点:电池电池,75mAh都要2天一冲很烦人;真皮的表带不好伺候;没有秒表、倒计时等基本功能;表有点偏大,手腕细戴上有点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新的1.0固件待机2~3天,不开蓝牙的话4~5天左右。

太耗电了,简直是浪费了MSP430的最大优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耗电了,简直是浪费了MSP430的最大优势啊

新版蓝牙4.0的估计会好一点,不会太多,FreeRTOS导致耗电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