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无线温湿度监控系统

楼主:
现在想做一个温湿度监控系统。想做一个界面,上面能具体定位每个节点,节点显示温湿度,求教大神监控界面应该选哪套工具?谢啦~

网友:
你的界面指电脑上的呢 还是做LCD一类上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脑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跟选用工具没有太大的关系,看个人熟悉,比如我就喜欢用C#,你也可以选VS其他语言或delphi 都可以

网友:
你的硬件做好了吗

网友:
有点浪费吧.

ZIGBEE做无线测温? 小题大做。用一个433MHZ的芯片足以应付,并且穿透能力很强,最远可以传输1000m。
ZIGBEE好看不中用,建议用A7108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用VB做个上位机界面。够用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硬件就直接买的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办法啊。我也觉得ZigBee这东西传输距离近,穿透力还弱。但要求用紫峰做,唉~现在准备做界面呢~

网友:
VB没用过,一直用C#

网友:
回复 网友A:

VB之前做过一次界面,2年前做的,都忘了。这次要不尝试用C做一次~

网友:
专注delphi 65535年 写过的代码可以绕地球转65535圈 delphi 您的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