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问题需要高手指点

楼主(2012-07-03):
关于单片机的问题需要高手指点
有一个问题,51单片机的P2口8位接数码管的8段引脚,数码管的偏选用另外两个引脚控制,一共是10个引脚。我发现P2口的输出有3种电平:0V、2.5V、5V,两个数码管的对应管脚是相连的,这样产品的设计我实在不懂,谁能告诉我,求助!
数码管

网友A:
高手下班了,我来回答你。
这种是行列扫描驱动的,采用分时方法处理的。
你测量的电压,应该脉冲直流电压的有效值,根据单片机的工作状况,端口电压(仅对你这种测量方法)可能是0~VCC的任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