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德州提点意见

楼主:
给德州提点意见

今天又看到关于德州礼品的帖子,我就又忍不住了。
我也收到过笔记本和一个不知道怎么用的小包(别笑话,我生活消费层次低)。

那个本本里面倒是很好的,也很实用吧,至少我个人的感觉如此,活页的,方便呀,我一直很苦恼,本来就懒,偶尔几点东西自己都不知道有几个地方记了某种类型的笔记。还有一些例如日历单位换算之类的页面,给人的感觉挺好。
就是那个磁性搭扣上的螺钉,可能是安装变形的缘故,不平整呀,高出一截导致对面皮面凹陷进去就算了,但是有类似毛刺,用手抚摸就会有刮手的感觉。导致了搭扣位置的皮面(估计人造的吧)会损伤,我估计长期使用很可能会把皮面刮破。我条件差,没有大小和粗糙度合适的锉刀,锉了半天才搞得觉得不怎么刮手了。

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这也是会牵扯到对德州仪器产品品质的感觉的呀,不管是非理性还是理性。
收到了东西,感觉还不好,德州,你说亏不亏?
也许我书呆子气太重,还是觉得这样的道理应该不用详述其重要性了吧?
也许我太书呆子气了,有句话常说,细节决定成败。
当然,德州是个成功的大公司,但是也要考虑这方面给客户的感受吧。
我世面非常有限,感觉小日本这方面好像就挺不错

坦白地说,这次,有奖大学堂,我不想花时间去看视频,觉得太慢太费时间,当然即使即使花时间查资料参加考试,那一个ipad恐怕轮到我也有点不合常理吧,有时候在魔蝎方面我确实是一个小气的人,也常常算算自己的值得那么耗费么?。当然坦白地说,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你德州的产品有什么稀罕的?背在身上不见得那么荣耀吆 (不知道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这有多大关系呢?),所以,我常常宁愿一天花几个小时去钓鱼,也不想花时间去争取什么奖品。当然,也是我觉得自己的需求对比问题,假如奖品要是个电纸书,我可能即使明明可能性极低,我可能也要尝试一下嘛,因为我孤陋寡闻,觉得电纸书可能还是挺好挺实用的,强光下也能看,带着跑,好多天才需要从一次电,电脑上看电子书太累呀太受限制呀。

这种感觉可能有一些我碰巧遇到的情况引起吧,例如这个笔记本的搭扣。想想,应该不止这个搭扣了。像产品文档,总感觉好像有点不那么方便,感觉好像德州在某一些方面的管理是不是不健全?举个例子吧,就像MSP430FR57xx Code Examples中的MSP430FR57xx_uscia0_uart_03.c                    USCI_A0, Ultra-Low Pwr UART 9600 Echo ISR, 32kHz ACLK

  1. //
    // Description: This demo echoes back characters received via a PC serial portt.
    // Note that level shifter hardware is needed to shift between RS232 and MSP
    // voltage levels.
    // The example code shows proper initialization of registers
    // and interrupts to receive and transmit data.
    // ACLK = n/a, MCLK = SMCLK = BRCLK = default DCO = ~1MHz
    //
    //
    // MSP430FR5739
    //
    // -----------------
    // RST -| P2.0/UCA0TXD|----> PC (echo)
    // | |
    // -| |
    // | P2.1/UCA0RXD|<---- PC
    // | |
    //

    // P. Thanigai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August 2010
    // Built with CCS V4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10
    //******************************************************************************
    #include "msp430fr5739.h"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RXData = 0;
    unsigned char TXData = 0;
    unsigned char check = 0;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 XT1 Setup

    PJSEL0 |= BIT4 + BIT5;

    CSCTL0_H = 0xA5;
    CSCTL1 |= DCOFSEL0 + DCOFSEL1; // Set max. DCO setting
    CSCTL2 = SELA_0 + SELS_3 + SELM_3; // set ACLK = XT1; MCLK = DCO
    CSCTL3 = DIVA_0 + DIVS_3 + DIVM_3; // set all dividers
    CSCTL4 |= XT1DRIVE_0;
    CSCTL4 &= ~XT1OFF;

    do
    {
    CSCTL5 &= ~XT1OFFG;
    // Clear XT1 fault flag
    SFRIFG1 &= ~OFIFG;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 Configure UART pins
    P2SEL1 |= BIT0 + BIT1;
    P2SEL0 &= ~(BIT0 + BIT1);
    // Configure UART 0
    UCA0CTL1 |= UCSWRST;
    UCA0CTL1 = UCSSEL_1; // Set ACLK = 32768 as UCBRCLK
    UCA0BR0 = 3; // 9600 baud
    UCA0BR1 = 0;
    UCA0MCTLW |= 0x5300; // 32768/9600 - INT(32768/9600)=0.41
    // UCBRSx value = 0x53 (See UG)
    UCA0CTL1 &= ~UCSWRST; // release from reset
    UCA0IE |= UCRXIE; // Enable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LPM3 + Enable interrupt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0IV,0x08))
    {
    case 0:break; // Vector 0 - no interrupt
    case 2: // Vector 2 - RXIFG
    while (!(UCA0IFG&UC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break;
    case 4:break; // Vector 4 - TXIFG
    default: break;
    }
    }

红笔处啥意思呀?也没有正常的画出相关的连接

当然,这还是无关紧要的啰,不过对人还是有影响呀,我这个人性子有时候有点浮躁,再加上脑袋不灵光,有时候碰到问题了就会出来怪罪文档说的不清楚的非理性情绪出来

这些细节虽小,恐怕也要注意吧,例如文档之类,宁缺毋滥。记得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文章说见过一个曾经在TI工作过的人后来出来自己办了电子相关的公司,但是他说他自己的产品TI的器件一律不用。当然,我当初的感觉很可能是行业竞争诽谤之类的吧,当然现在我也这样认为。但是这些小的地方不注意,还是影响形象的吧。

当然,德州仪器还是个举世瞩目的成功大公司,像我也是怀着敬仰的心情学习msp430单片机的,也是希望德州仪器的产品和服务不负盛名,也是希望德州仪器永远越来越强大,我们也学有大值呀

网友:
说起来是挺有意思的

前一段时间,本来我也没想着要申请什么LM3S8什么的套件的,一时心血来潮,填了一下表。知道我怎么写的么?我其中写着这样的意思,用途家用自行车之类,考虑到可靠性性能,不一定就最终采用的意思。
我是这样小心眼的,那看到这种有竞争心和怀疑的情况,那肯定要为自己的名声证明一下的,说不定就还真的获得审核通过的优先呢,能有白不有,呵呵,说不定我真的也会学学呢,至少了解一下arm吧

您说我的想法可笑不
大概德州仪器可不是好糊弄的,就电话问了我一下,没结果,再说这个产品虽然是电机可用的,但是不是针对家用电动车之类的,那德州有专门的分类吧,那可靠性可能更高。

网友:
楼主还是挺幽默的技术人,批评TI都这么艺术,说的的确有道理,榜样啊。呵呵:rose: 赞一个,,,,学习:car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