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测量
关于AD转换时钟测量问题

楼主(2012-07-03):
关于AD转换时钟测量问题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使用AD转换时钟要是为了达到测量准确的目的,应该延时等待转换完成,但是延时的时间怎么准确计算呢?
时钟
测量

网友A:
一、“查指头”
按照ADC的手册说明,需要等几个时钟,然后,单片机就计数,到时间了再读
二、中断
一般ADC有个转换结束脉冲,接到脉冲后单片机再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