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的初级与次级是什么相位关系

楼主:
谁能告诉我三相电的初级与次级是什么相位关系(初级是三角型接法,次级是Y型接法),非常感谢!

网友:
那不能叫三相电的,三相电没有初级和次级的概念,应该叫三相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三相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的相位关系多了,常规的说来三相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直接的相位差有12种,也就是常说的变压器组别,0-11组,每组相差30度,和钟表的时钟一样,因此用钟点数表示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直接的关系。初级三角形,次级Y型的情况有三种。要看你把哪一个当做A相了,反正这种接法的是单钟点号,也就是30度的奇数背。你这种情况最多的可能是30度或-30度,记不太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