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S4

楼主(2012-07-03):
关于CCS4
我用ccs仿真时想看下代码运行到断点所用的时间 不知道在哪看 各位大神有知道的吗?????
断点
仿真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在运行debug以后,在run---clock------enable、show都打开,在左下角会显示一个时钟一样的东西,就是单步运行后能显示运行了多少个时钟周期,但是如果设置断点,再运行的话,就会很慢,程序就像死掉了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