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讲10MHZ,0.5mv的正弦波经过60db放大,急求,已经查了好久,还是没找到,新手求救

楼主:
新手求救,急急急,怎么将10MHZ,0.5mv的正弦波经过60db放大,急求,已经查了好久,还是没找到,新手求救

网友:
AD603应该可以吧。你查一下他的资料

网友:
高频小信号相当坑爹啊...现成的仪表放大器带宽都不够,大概只能自己搭一级差分输入然后再放大?菜鸟一个,同问...

网友:
不如用晶体管来做放大,去搜搜短波电台的电路。

网友:
沙发正解,AD603就行

网友:
你去查查宽带放大器,至少用2级放大

网友:
感觉没有合适的放大小信号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