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和TC35之间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
各位研究MSP430单片机的朋友们好!本人目前在做MSP430单片机与TC35之间的串行通信,想通过MSP单片机读取TC35中的信息或者将单片机中的指令通过TC35发送出去。现在做的是它们之间最基本的串口测试,但总是有问题存在,下面先展示本人的电路图。

以下是单片机中的代码:

#include<msp430x22x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RxIn 90 //定义接收的数组长度为90
uchar AT[]="AT"; //握手信号

uchar SystemBuf[RxIn];  //储存出口接收数据

uchar Rx=0;

void UART_init (void);
void sendchar(uchar ch);
void sendstring(uchar *p);

/******************************************************************************************************************/
//////////////////////函数void UART_init;实现功能:对串口进行初始化////////////////////////////////////////////////
/******************************************************************************************************************/
void UART_init (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 = CALBC1_1MHZ;  //设置DCO为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UCA0CTL1 |= UCSWRST;   //开启设置
  UCA0CTL1 |= UCSSEL_2;   //选择时钟源SMCLK
  UCA0BR0 = 104;     // 1MHZ/ 9600 = 104.166
  UCA0BR1 = 0;
  UCA0MCTL = UCBRS0;    //0.17*8=1.33,四舍五入为1
  P3SEL |= 0x30;    //P3.4 /5 为USART0的TXD/RXD
  P3DIR |= 0x10;    //P3.4 为输出
  UCA0CTL1 &= ~UCSWRST;
  IE2 |= UCA0RXIE;     // 使能USCI_A0的接收中断
  _EINT();
}
/******************************************************************************************************************/
//////////////////////函数void sendchar(uchar ch);实现功能:发送一字节数据///////////////////////////////////////
/******************************************************************************************************************/
void sendchar(uchar ch)
{

    while((IFG2& UCA0TXIFG)==0);
     UCA0TXBUF = ch;
}
/******************************************************************************************************************/
//////////////////////函数void sendstring(uchar *p);实现功能:通过串口发送字符串///////////////////////////////
/******************************************************************************************************************/
void sendstring(uchar *p)
{
  while(*p)
  {
  sendchar(*p);
  p++;
}
  sendchar(0x0D);
  sendchar(0x0A);
}
/******************************************************************************************************************/
///////////////////函数  void main();实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
  {
    ADC10CTL0&=~ENC;      //不能启动AD转换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sendstring(AT);           //发送AT握手信号

    Delay();  //延时函数,具体形式不再给出,功能为延迟一定时间

  }

/******************************************************************************************************************/
///////////////////中断函数void USART0_RX (void);实现功能:通过串口接收数据///////////////////////////////
/******************************************************************************************************************/
#pragma vector = 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0RX_ISR (void)
{
  if(Rx<RxIn)
  {
    SystemBuf[Rx] = UCA0RXBUF;
    Rx++;
  }

  IFG2 &= ~0x01;    //跳出中断函数

}

经过单步测试,现有测试结果如下:
(1)单片机可发送AT指令至TC35,该结果经示波器和PC机的串口测试工具均测试无误,波特率为9600,每一位时长104μs;
(2)TC35在接收到AT指令后,根据其指令特点,返回ATOK指令。经示波器测试,该指令由9个byte组成,依次为'A','T',0x0D,0x0D,0x0A,'O','K',0x0D,0x0A。其波特率亦为9600,每个字符之间由两个位'10'相隔。
(3)问题是:单步执行完毕后,计数器Rx增长为1,而非设想的“9”,SystemBuf里面也仅有一个字符,即0x0A,也就是说ATOK指令的最后一个字符被存入SystemBuf,前面8个字符都没有存进去。但不是当单片机每接收到一个字符就进入一次接收中断么,现在不知道是中断子程序有问题还是主程序的问题,还请各位多多指点小弟,谢谢!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小弟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TC35用51单片机控制没什么问题,换成430连拨号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