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经常要读取,不太会变,该用什么呢

楼主:
EEPROM吗,读取时间长不长,还是说用其他的

网友:
EEPROM的写入时间较长,是毫秒级的;而读出不需要等待,差不多就是串行通信花费的时间。

网友:
EEPROM的极限读取时间去看器件手册,不超出极限的话,实际读取时间由相关语句的执行时间决定。
如果数据是常数可以放在程序存储器内,定义一下即可,如果有变化,器件支持IAP的话,可以用IAP功能利用程序存储器实现,当然,器件本身有EEPROM或铁电存储器的话更方便,都没有只好外扩了,并口、串口的EEPROM都有,串口的体积较小。

网友:
不变的话初始化的时候放到内存里面不就行了。如果对速度要求高的话可以用铁电存储器!

网友:
哦,明白了点,多谢各位!
ps:没说清楚,是指经常要用的数据,有时会变,本身ram又不够开辟足够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