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自己焊了了了个PIC小板,芯片是PIC16F876A,可是下载完程序后无法正常运行。但是当我的手指挨着芯片的时候(靠的很近也可以)它又正常工作了?反复试验,都是这结果?这是为什么 呢?

网友:
初步猜测是晶振振荡问题,是不是晶振离芯片太远。

网友:
回复 网友A:

离得很近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无法正常运行”更为重要的是:先判断“已在运行没有”,比如在一个引脚用软件反复打出高-低电平看看。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输入脚在高阻情况下未作处理,处于不定电平,使得CPU无所适从。

网友:
重点检查本振和复位电路,要确认本振正常起振、复位时序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确实是晶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