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三段式充电器的三个关键参数么?

楼主:
第一个重要参数是涓流阶段的低恒压值,第二个重要参数是第二阶段的高恒压值,第三个重要参数是转换电流。这三个重要参数与电池数目有关,与电池的容量Ah有关,与温度有关,与电池种类有关。以最常见的电动自行车(三块12V串联的10Ah电池)所用的三段式充电器为例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讨论涓流阶段的低恒压值,参考电压为42.5V左右。此值高将使电池失水,容易使电池发热变形;此值低不利于电池充足电。此值在南方要低于41.5V;胶体电池要低于41.5V,如在南方还要低一点儿。这个参数是相对严格的,不可以大于参考值。

 其次讨论第二阶段的高恒压值,参考电压为44.5V左右。此值高有利于快速充足电,但是容易使电池失水,充电后期电流下不来,结果使电池发热变形;此值低不利于电池快速充足电,有利于向涓流阶段转换。这个值虽然没有第一个值那样严格,但是也不要过高。

 最后讨论转换电流,参考电流为300毫安左右。此值高有利于电池寿命,不容易发热变形,但不利于电池快速充足电;此值低(对外行)有利于充足电,但是由于较长时间高电压充电,容易使电池失水,使电池发热变形。特别个别电池出现问题时,充电电流降不到转折电流以下时,会连累好电池也被充坏。给出的参考值有一定范围,正负50毫安甚至100毫安都是允许的,但是不允许小于200毫安。

  目前,市场上出现了很多高恒压值为46.5V、低恒压值为41.5V、转折电流大于500毫安的反激式廉价充电器。

  如果是四块12V电池的充电器即48V充电器,前两个参数为前述电压参考值除以三乘以四。高恒压值为59.5V左右、低恒压值为56.5V左右。

  电池如果比10Ah大,将第三个参数电流值适当增大,例如17Ah电池可大到500毫安。 [ 本帖最后由 qwqwqw2088 于 2013-9-15 23:15 编辑 ]

网友:
这个跟电池类型和容量有关。

网友:
第一阶段涓流充电,主要有电压阀值,涓流充电电流大小
第二阶段恒流充电,主要充电电流大小
第三阶段恒压充电,电压在4.2伏左右,充电电流越来越小

想看一下你的答案!

网友:
三个关键参数很重要

网友:
想看一下你的答案!

网友:
愿闻其详

网友:
都没听过,看看是什么

网友:
交流学习

看一下吗

网友:
哈哈,前期、中期、后期

网友:
搞的如此神秘

网友:
什么充电器还有这么多讲究么?

我想提供一个恒定的电压保证一定的电流供给无论多大电流都行。就行了吧

网友:
三阶充电啊,假如对蓄电池充电,设蓄电池的额定电压为12V,第一阶段为恒流,电流大小跟电池容量有关;第二阶段为恒压,一般电压设为14.4—14.7;第三阶段为浮充,电压一般为13.8。

网友:
回复 楼主:

xuexixuexi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了解

网友:
俺看看,啥原理

网友:
呵呵  百度上也有答案

网友:
看看是不是恒流、恒压、涓流

网友:
看一下吧

网友:
我理解的是 恒流时候充电截止电压 充电电流  恒压时候的充电截止电压 涓流时候的最终电压

网友:
1、恒流  2、横压 3、涓流

网友:
学习一上,以后可能会用到了的~~

网友:
正需要呢,谢谢楼主。

网友:
这些应该不算是参数吧,只是充电的一些过程吧。建议读下充电器的数据手册就可以知道哪些理为重要,电池嘛安全第一
比如TI的BQ24160, BQ24190等器件。

网友:
我很想要知道三段式的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