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跑 void ILLEGAL_ISR(void) 的错误

楼主:
请教 一下大家 :   我的芯片 是2812    我多定义了 两个 360长度的数组...程序就乱跑  经常跑到void ILLEGAL_ISR(void) 这个函数去...

   我也上网查了下资料 我猜测是 CMD 里的那个 DRAM 的长度短了...但我用我朋友的也不行(他用的数组的长度比我长多了)..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1.检查下硬件是否有问题
2. 请问是否用到Delay_us()函数,如果用到了,是否把此函数已经copy到Ram中运行了?
3. 检查Stack空间,程序运行中,会不会导致Stack空间溢出?
4. 请检查程序中的memcpy 或者 for循环,是否出现了越界的现象,就是对不该赋值的空间进行了赋值。
5. 请更换仿真器再做尝试,或者烧写到Flash中,脱离仿真器运行,来排除仿真器的原因。

网友:
用断点之类的,看看,在什么语句下会跑到错误中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虾

网友:
查看一下2812的存储器(RAM及ROM)分配是否合理,在使用时是否越界。

一般这种情况是用到了不能使用的(或不存在的)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