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的ADC使用外部电压基准问题

楼主:
小弟想使用STM32F107的ADC采集4~20MA信号,Vref-与VSSA相连接电源地,Vref+接一只LM336电压基准,通电后336的ADJ输出脚悬空情况下测量电压是2.43V,这个电压应该符合要求2.4V ≤ VREF+ ≤ VDDA,可是当我把该脚接至Vref+时电压就变0了。

以前使用C8051F系列单片机时我记得需要配置ADC使用内部还是外部基准的,但是翻看了STM32F的硬件资料没找到这方面的说明。

各位大侠知不知道这怎么弄?

网友:
补充下:我把3.3V电源接到Vref+结果机器就死机,松开就恢复工作,我就纳闷了许多开发板都是这样做的为什么我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