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个STC AD转换 测电压程序错在哪里,谢谢了

楼主:
#include"ADC电压表.H"
#include <intrins.h>
uchar value;
void adc_init(uchar ch)
{
 ADC_CONTR = AD_SPEED;  //选择AD转换
 ch&=0x07;        //选择通道
 ADC_CONTR =ch;
 ADC_CONTR |= 0x80;   // 开A/D转换电源

 ADC_CONTR |= 0x08;   // 启动转换
 PLASF=0X01;
 delay(1);
}
uchar adc_read()
{
 uchar value; uchar flag=0;
 ADC_RES=0;  //清A/D转换结果寄存器
 ADC_RESL=0;

 while(flag==0) //测试AD转换是否结束
 flag=ADC_CONTR&0x10;
 ADC_CONTR&=0xe7;   //清FLAG位,关闭AD转换
 value=ADC_RES;
 return(ADC_RES);

}
void display()   //显示程序

 uchar i;
   P2=0x00;
   for(i=0;i<4;i++)
     {
     P2=bittab;
     P0=table[buff];
      delay(10);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延时程序
{
uint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void main()
{
 P0M1=0xff;
    P0M0=0x00;
    P2M1=0xff;
    P2M0=0x00;
  //  P1M1=0xff;
  //  P1M0=0x00;

 while(1)
 {
  adc_init(0);
  vmp=value*(5.0/255.0);
  vmp=vmp*100;
  huoquvmp=(int)vmp;
  buff[3]=huoquvmp/100;
        buff[2]=huoquvmp%100/10;
        buff[1]=huoquvmp%10;
        buff[0]=0;
   display();
 }
}

ADC电压表.H文件

#ifndef __ADC_H__
#define __ADC_H__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_SPEED   0x60//模数转换器转速控制位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9数组
uchar buff[4]={0,0,0,0};  //位
uchar code bittab[]={0x01,0x02,0x04,0x08}; //控制位
sfr ADC_CONTR=0XBC;
sfr ADC_RES=0XBD;
sfr ADC_RESL=0XBE;
sfr PLASF=0X9D;
sbit EADC=IE^5;
uchar huoquvmp,a,b,c;
float vmp;
sfr P0M1=0x94;
sfr P0M0=0x93;
sfr P2M1=0x96;
sfr P2M0=0x95;
sfr P1M1=0x92;
sfr P1M0=0x91;
//---------------------------
void adc_init(uchar ch);
uchar adc_read();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void display();

#endif

网友:
#include "STCAD.h"
#include "stc12c56.h"
unsigned char AD_Result=0;
//sbit         debug_led                        = P2^2;

/*                 */
void AD_SPI_Service         () interrupt 5
{
        if (ADC_CONTR & 0x10)        //ad
        {
                AD_Result=ADC_DATA;
                ADC_CONTR &= ~0x10;                //ad flag=0
        //        ADC_CONTR |= 0x08;                //start
        }
        if (SPSTAT & 0x80)                //spi
        {
                SPSTAT &= ~0x80;
        }
//        debug_led ^= 1;
}
void InChip_AD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tmp=60000;
        ADC_CONTR |= 0x80;         //Power on
        while (tmp--);                //1ms
        //P1.0~P1.3 设置为AD输入端
        P1M0 |=        0x0f;
        P1M1 |= 0x0f;
//        ADC_CONTR |= AD_SPEED;        //speed
        AUXR |= 0x10;        //EADCI
        EADC_SPI = 1;        //中断允许
}

void Seting_AD_Channel(unsigned char channel)
{
        //unsigned char tmp=200;
        ADC_CONTR = (ADC_CONTR & 0xf8) | (channel & (0x07+0x60)); //60 is speed
        //while (tmp--);         //20~200us
        // Start=1
        ADC_CONTR |= 0x08;
}

这个是12c56调过的

网友:
希望有用

网友:
stC  官网上就有 。。。。 非常全。。。的。。。

网友:
网上有很多stc单片机的ad程序,我曾经也用过,应该是时钟的问题。用null来微调一下延时。

网友:
谢谢大家了,我这个调好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高只能测量2.4V的电压,因为我的电路板要电量数码管要加强推挽,是不是我加了所以错了啊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路过看看

从AD里读出的值是二进制数值0~1023,你用unsigned char 来存当然就错了。

网友:
我的也是,用12C5608AD,不管怎样,就是不能实现AD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