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CS5.1能生成hex或bin或txt(能通过编程器下载到MSP430f149中)

楼主:
即能不能通过CCS5.1和编程器将程序下载到MSP430F149单片机中。我用过IAR(生成txt文件)和MSPFET(将txt文件下载到单片机中)这两个软件可以,不知道CCS5,1能不能生成txt文件(可通过MspFET和编程器下载到单片机中,不是通过仿真器),恳请高人帮助!感激万分,涕泪齐流

网友:

即能不能通过CCS5.1和编程器将程序下载到MSP430F149单片机中。我用过IAR(生成txt文件)和MSPFET(将txt文件下载到单片机中)这两个软件可以,不知道CCS5,1能不能生成txt文件(可通过MspFET和编程器下载到单片机中,不是通过仿真器),恳请高人帮助!感激万分,涕泪齐流!

网友:
求大神帮忙

求大神帮忙啊, 我很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
求助

谁是用CCS的高手,帮我一下,感激万分!

网友:
这个暂时设置不出来,先关注一下。

网友:
谢谢6楼回复

:carnation: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f/55/t/10741.aspx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鼎力相助!

网友:
CCS可以加载编译好的目标文件到EZ430里,说说我这个新手的做法:
1、首先保证EZ430通过JTAG连接器接到PC上,状态正常;
2、用CCS把你的项目文件成功编译;
3、点击CCS界面上的那个臭虫按钮,如下图,你的目标程序就被加载到EZ430里去了

我用的是EZ430 CHRONOS的无线手表开发套件,没用过其他的MSP430器件,不清楚是否有差异,另外C2000的单片机也是这么操作的

网友:
我想知道ccs5.1编译能否生成hex文件,因为我没有仿真器,只有编程器(下载器)只能下载.hex文件,不能下载.out文件

网友:
是这个吧,CCS手册说可以

2.1.5 How to Generate Binary-Format Files (TI-TXT and INTEL-HEX) The CCS installation includes the hex430.exe conversion tool. It can be configured to generate output objects in TI-TXT format for use with the MSP-GANG430 and MSP-PRGS430 programmers, as well as INTEL-HEX format files for TI factory device programming. The tool can be used either standalone in a command line (located in \ccsv5\ccs_base\tools\compiler\msp430\bin) or directly within CCS. In the latter case, a post-build step can be configured to generate the file automatically after every build by selecting predefined formats such as TI-TXT and INTEL-HEX in the "Apply Predefined Step" pulldown menu (Project → Properties → Build → Build Steps Tab → Post-Build Step → Apply Predefined Step). The generated file is stored in the \\Debug\ directory.

设置界面截图是这个:

网友:
大家的回答都很热情,很精彩,我很感动,借此机会,谢谢诸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根据你的方法,选择Create flash image: Intel-HEX 可是build之后,也没看到hex文件。请问生成的文件在哪?

网友:
生成的hex或txt文件就在工程项目的Debug文件夹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f/55/t/10741.aspx

来自Paul1:
问题解决了,在设置好后,请将DEBUG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删除,然后重新编译,会有惊喜的,哈哈。

真是一针见血,惊喜满满!!!

网友:
直接仿真就下下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