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下载不了

楼主:
Error:JTAG chain problem detected
Error:NO device detected
Error:The TDO connection to the download cable might be shorted to GND or is an open circuit
Error:The TCK and TMS connections to the last device might have problem
Error: Can"t access JTAG chain, Error: Operation failed.[JTAG]

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网友:
直接原因就是的JTAG的的TCK,TDO,TMS 击穿了。对地电阻很小,接近0欧。

分析产生的这个现象的原因:

          1. 带点插拔JTAG下载线,产生高压击穿;

          2. 使用劣质的USB-BLASTER下载线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