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3时钟设置的问题

楼主:
在设置时钟的时候,想把时钟设置成20M。但是程序总是会死在设置时钟的程序里面,在单步调试的情况下,却能正常跑?这是怎么回事呢?又该怎样去修改啊。求指导!附上程序,谢了。

网友:
单步运行正常,说明程序没问题啊。设置时钟的程序里面有个长延时,估计你每次暂停的时候,刚好停在这里了

网友:
已经找到原因了。是因为在从外部晶振快速切换内部晶振的时候,时钟会出现混乱。要是直接上电设置为20M就没有问题。还是未解决的就是PLL跟OSC切换的时候还会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