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器用哪一个运放好

楼主:
哪个朋友能告诉我300K的低通滤波器,用哪一个运放好呢?我倒是用过LM741,但它到60K就截止了。

网友:
741的GBP(Gain Bandwidth Product)只有1MHz,也就是说,理论上要达到300K,它的增益只能做到3。
宽带运放相当多,300K的频率不高,到著名公司的网站上找找,大把。

网友:
我用过opa690,可以做到8M,效果不错

网友:
楼上小题大做了,用690有点浪费。
其实,只要你的运放选择与增益带宽大100倍左右   效果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