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倍数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运算放大倍数可以用数控或者外接电压控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算放大倍数可以用数控或者外接电压控制吗?

可以!关键是你怎么控制。

程控运放也是由一般运放及控制部分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