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可以改成压力传感器吗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压力表可以改成压力传感器吗?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
压力表本身就有传感器部分,及显示部分,把传感器取下来,就得到传感器了

网友:
可以是可以,不过工作量比较大,不如买传感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