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消除接触电阻的影响

楼主:
谁能告诉我如果使用低值精密电阻采样,怎么才能消除接触电阻的影响?感谢!

网友:
接触电阻的阻值不确定,很难消除
解决的办法只有让其“良好接触”,或有确定的接触电阻

网友:
如果是焊接,要保证焊接质量,PCB设计时要注意相关回路保持足够低阻的特性。
如果是压接式连接,那么选择合适的连接组件很重要,通常要使用镀金的连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