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这个板子 为什么关闭软件程序就不运行了呢

楼主:
把程序下载后,仿真可以。但是当停止仿真或者关闭软件后程序就不运行了,貌似程序没有下载到板子里面一样。
求大侠们有碰到过同样的题的吗?求解!!!!

网友:
今天才拿到板子,写了一个小程序,但没遇到楼主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子断电重启~

网友:
你要在全速运行的状态下关闭仿真器   然后关闭软件  这样程序就可以在关闭软件的状态下运行了

不要在仿真暂停的状态下关闭仿真器、关闭软件     你可以试试

我以前调试DSP的时候就遇到了这种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刚刚试过  不行  我也问过很多人了 都不知道  很无语

网友:
你不会是在软件仿真而非硬件仿真状态下吧?开发环境的默认设置是不是被动过了?看看工程的debug的配置选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设置 应该没有错啊 大家帮看一下吧!!

网友:
  应该是软件设置问题吧

tb:http://mrguang.taobao.com

网友:
回复 网友D:

除了默认的 还需要设置哪啊  能帮截个图 发上来吗 谢谢了!!!

网友:
楼主先下载,再仿真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行。。。。我没办法了!!

网友:
你下载后,退出软件界面,按下复位键

如果下载成功没有问题,再不运行的话。不是你硬件有毛病,就是见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用的就是TI的那个g2553的那个小板子   硬件肯定没问题 我现在认为最大的可能就是软件没有设置好,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怎么设置。我都在网上查了、、、、、、、

网友:
再有一种可能是你的芯片没选对,或头文件包含错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们的帮助  问题解决了 我的解决办法是 把晶振焊上了,然后我所说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我记得MCU内部有晶振啊!按道理来说不应该是晶振的问题吧。

网友:
有选择晶振的语句。楼主选择外部低速晶振了

网友:
问一下我用的也是这个板子

那个 触摸模块怎么关闭啊。。我做测试时就关不了  求解啊。。谢谢了。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page%3D1&frombbs=1
上面是连接  求大神解决啊。

网友:
哪位能不能说一下,这种调试方式的时候CPU运行方式和CPU正常的独立运行的时候有什么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我还没注意 应该是

网友A(2012-07-08):
回复 网友C:
没有不同吧 仿真不就是跟独立运行的时候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