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网口调试程序

楼主:
本人用FPGA+MAC+PHY芯片做了千兆网传输模块,请问FPGA程序写好后要测试时,用什么程序去发送接收数据?

网友:
这个 问题太复杂了。具体要看你的系统。涉及到系统测试问题了

网友:
速度要求不高的时候,用wireshark就够了

如果包长在1514字节,wireshark撑死500~600Mbps的收包(不丢包)

再高就要增加包长度,或者换个抓包库了

网友:
其实也可以用FPGA模拟收发包也可呀!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