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MSP430G2553型号开发板插上USB不能识别?怎么办啊?

楼主:
RTRTRTRTRTRTRT!!!!

WIN7 32 旗舰

WIN7 32 旗舰

就是不能识别

就是不能识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单片机应该是插上就能用的,不用装驱动,有人说我这个是系统问题,怎么办呢?怎样解决?求大侠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驱动是自己安装上的  你可以手动安装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驱动的软件啊,能给个地址么?

网友:
安装IAR for MSP430目录下有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是这个么?但是安装不了啊,没有用的,还是一样

IAR

IAR

网友:
lz,这个是需要驱动的,我之前自己的也不能识别,后来乱装驱动,现在的好多板子,只要插上就能用。
你如过找到准确能用的驱动的话,记得在坛子上共享一下哈。谢谢哦

网友:
先安装iar,再插板子驱动会自动安装,我的iar版本是5.3的

网友:
直接安装驱动精灵,在里面下载合适的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