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脉冲整形电路

楼主:
想把一个正弦波(频率几十KHz,峰峰值-1.5V——+1.5V)通过脉冲整形电路处理成方波给FPGA处理,
看了几款施密特芯片(74LS132……),
输入要求都是0V——5V左右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网友:
可以先限幅放大,或是进行过零比较,负电压用二极管隔掉

网友A:
三极管,

只用一个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 只用一个就够了

输入输出各接哪个极?
能否详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