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欣赏】 防反接电路

楼主:
这个电路是zero3360发表在汽车电路版块的一篇文章中的一个电路,很经典

特分享给大家

网友:
这电路的IRF540左边是S右边是D怎么能得到G>S

网友:
to gate pin提供电压使G>S ?

网友:
Q3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不是可以单独用的,后面还有一块芯片LT1641,其GATE脚是内置电荷泵的输出,电压高过输入电压几伏,从而使FET完全导通。
 Q3在输入电压反接时导通,以确保FET截止。而当输入电压正接时Q3的发射结要承受反压,用二极管嵌位防止击穿。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由你的提醒,才发现这个电路是错的。但错误不大,稍改一下就行

请大家看看错在哪儿?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别吊胃口啊,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