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语言编程时,一个很牛的发现

楼主:
最近接手一个项目,下面是用KEIL3编写的一小部分程序:
1、TIMER1:
void TIMER0_MIC_CHECK() interrupt 1
{
        power++;
        TH0=0x4f;TL0=0x00;
        switch_check();//开关检测
        MIC_CONTR();//声控检测
}
2.MIC_CONTR()函数:
void MIC_CONTR()//声控模式
{
        number++;
        if(MIC==0)
        {
                delay(20);
                {
                        if(MIC == 0)
                                cont++;
                }
        }
        if((cont==60)&&(number< 25*60))   //计数到规定数值
        {
                ELECT_LEVEL(1);
                cont=0;
                number=0;
        }
        if(number >= 25*60)
        {        number=0;        cont=0;        }
}

3、switch_check() 函数:
void switch_check()//开关检测
{
                if(swich==0)  //如果开关开启,从机工作(进行MIC检测或关闭MIC)
                {
                        if(elect.sleep==0)        //关闭声控功能,由主机控制
                        {
                                elect.mark=1;
                                PCON =0x02;//PD=1 进入掉电模式
                        }
                        else if(elect.sleep==1)        //开启声控功能
                        {
                                elect.mark=2;
                                PCON =0x01;        //IDL=1,进入待机模式
                        }
                }
                else         //如果开关断开,从机不执行任何指令
                {
                        elect.mark=0;
                        PCON = 0x02;//进入掉电模式
                }
}

我先是直接在interrupt 1 里直接把两个函数的代码敲上去,仿真的时候,程序运行的很好,很健康。
后期在整理程序的时候,我用两个函数把这些语句封装起来,结果·····程序运行到中断里的时候,就直接卡死了····没有任何反应····很不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堆栈溢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能否具体解释一下?我不太精通c

网友:
在keil的设置中把优化优先级设为0试试

网友:
我感觉是你的中断 超时了  看你的代码是中断定时的 可能是中断里的代码超过中断定时的时间了
第一种情况 在中断里直接写两个函数代码 此时运行 中断运行时间刚好小于或等于中断定时时间
第二种情况 把两个函数封装放入 中断函数中 此时 调用两个函数的时候 函数开始需要分配栈空间 函数结束需要收回  这都会影响代码的运行时间 所以实际的运行时间比第一种时间长 可能刚好导致了 整体代码运行时间 超多了中断的定时时间
这是我的愚见  你可以实际测试下

网友:
在你的函数里 可以看见 延时函数其实这是 中断函数所忌讳的